TTL电路的速度为何很快?

楼主(2020-12-09):
关于TTL电路的介绍,不管是教科书,还是网络上,都有大量的相关**。

**虽然众多,但几乎所有的**、书籍都不说细节,只是粗略地给出结论。

例如,TTL速度是ns级的,站在模电工程师的角度看,需要给一个理解,而不是粗略的介绍。

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情形,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属于中间空白区------数字电路教材说它说它属于模电教材范畴,而模电教材说这个数字电路,属于数字电路范畴。
两个教材相互扯皮,于是都不想解决。

所以,随便从网上抓个电路图,用电工的思维分析一下它的速度。

TTL之所以是所有饱和型逻辑电路中最快的,是因为T2关断时间反比于集电极电流。
所以,快的代价是功耗大。

网友A:
不。TTL的速度是很慢的。

网友B:
这个快慢, 是个相对的讨论. 随着现在工艺的发展, 信号的传送速度越来越快,  电路结构也再更新

网友C:
很多人不知道在TTL之前还有DTL和RTL,也不知道比TTL快的还有ECL,更不了解使用分立件做的脉冲数字电路。

楼主:
我说的这句话有毛病吗??

TTL之所以是所有饱和型逻辑电路中最快的

网友D:
MOSFET在低频(甚至到直流)应用下几乎是理想器件,限制MOS速度的一直是电容吗?
高速开关应用MOS的电容充放电是最大的能量消耗元凶吧,集成电路工艺14nm,7nm再到5nm,是不是一直致力于减小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