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教,多个485传感器就无法读取。

楼主(2020-12-09):
各位大神,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带多个485传感器后就无法读取数据的问题。
我是用MAX3485的芯片,是3.3V供电,带一个12V供电的传感器是可以正常读取数据,但是随着传感器的数量上升,读取的失误率就逐渐变高,如果带4个就完全读不到数据。
但是把传感器的电源降低到3.3V(该传感器支持低电压工作范围是3.6~30V),就可以正常的读取数据。
目前是AB线没加任何电阻,但是我也加过120欧姆,或者是AB加上下拉电阻,但是都没用。
我想请问的是,为什么传感器在12V供电的时候就读取不到,3.3V供电的时候就可以读取到???
(因为项目要求用12V供电)

网友A:
是不是485电没隔离啊?得和MCU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485电没隔离啊?得和MCU隔离

感谢你的回复,单片机和MAX3485是直连,MAX3485和传感器也是直连,请问是在哪两个之间加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单片机和MAX3485是直连,MAX3485和传感器也是直连,请问是在哪两个之间加隔离?? ...

是MCU和MAX3485电源最好隔离处理   再就是注意匹配电阻位置

网友B:
传感器用的是什么485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CU和MAX3485电源最好隔离处理   再就是注意匹配电阻位置

因为线比较短,不足5米,测试结果是,加了120欧姆反而不能读取

网友C:
多个设备 注意 地址 通讯协议
另一个,你的线束怎么链接的 不要搞成那种大分支
2根双绞线,下挂设备 总线到设备线 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用的是什么485芯片

这个还真不清楚,传感器是被灌胶的,土壤传感器

网友B:
上示波器,看传感器电压变化时波形有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设备 注意 地址 通讯协议
另一个,你的线束怎么链接的 不要搞成那种大分支
2根双绞线,下挂设备 总线到 ...

你说的对,因为项目上用的是一拖二的连接线,也就是一条2米的一拖2的线,再接到传感器,传感器本身也有2米,这个目前是没办法改变。从原理上来说3.3V的芯片是可以读取12V供电的传感器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线比较短,不足5米,测试结果是,加了120欧姆反而不能读取

单个好使的话 试试集线分线器呢?一转4  分叉也不要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MCU和MAX3485电源最好隔离处理   再就是注意匹配电阻位置

接上地线试试。不同的电源,地线间有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示波器,看传感器电压变化时波形有无异常

超感谢你的回复,我拿示波器看了以后,发现12V的信号纹波很大,然后3.3V没有,继而排查12V电源的问题,结果是因为装配错电容,导致带载能力不够,换大输出电容后就OK了

楼主:
问题已经查明,我总结一下,之前以为是传感器接线的方式问题,以为带上4个后,有3个可以读取,1个始终无法读取,就把重点放在了通讯接线上,以为是接线方式匹配的不同。本来没有怀疑电源问题,以为设计的带载能力足够,经过楼上老哥的提示,用示波器查看后,发现12V的电源带载后纹波很大,但是3.3V没有,继而排查12V电源的问题,发现是输出的电容被装配错误,本来应该是两个10UF的,变成了2个100NF。替换后,12V供电情况下,可以读取数据,电源也没有了纹波。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这个教训说明,还是得拿示波器看。

网友E(点评):
电源很重要,需先排除电源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查明,我总结一下,之前以为是传感器接线的方式问题,以为带上4个后,有3个可以读取,1个始终无法 ...

考虑数据冲突的问题,软件协议解决 / 每个485接一个MCU单独串口上去,即4个传感器接单独MCU的4个串口;

485只能用软件一个主机发起,其他从机和主机之间1对1返回数据的吧?

要是传感器自己往外吐数据,485 总线是不能直接挂在一起的,数据全都冲突了(CAN总线自动仲裁就ok),要MCU一个个传感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轮询这4个传感器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参考modbus协议工作方式;

网友G:
说了这么多,你倒是看看485总线AB线通讯时的波形啊,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先
不然都是在瞎猜

网友H:
测试平台BUG能复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