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离线烧写器简介及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0-12-09):
CM PGM(Cortex-M Programmer)是为华大半导体(HDSC)的Cortex-M系列MCU提供的一款离线编程器,支持华大半导体旗下所有的 Cortex-M 系列 MCU 产品。目的是为用户提供一款小巧便携、安全可靠、操作简单的小批量离线编程工具或设计方案,目前提供标准版和带屏版2个版供用户选择。
配置软件(ConfigTool.exe)生成配置文件、PGM主板代码文件。USB接口对PGM主板供电,用户通过USB向PGM拷贝入编程所需文件。文件拷贝完成后,用户通过PGM主板的按键进行编程模式切换及启动编程功能。
离线编程器支持两种编程模式:UART编程模式和 SWD编程模式。LED1颜色指示当前编程模式,绿灯为SWD模式,橙色灯为UART 模式。带屏版离线编程器同时在显示屏上显示当前编程模式。目前华大的离线烧写器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使用的配置软件版本不一致。如果混用会导致烧写器无法正常使用。

目前编程器版本判别以背部标签颜色为首先判别标准,如果标签为蓝色,则确认为离线编程器 II。如果标签为黑色,则根据上表,使用接口标签判断。离线烧写器的功能十分强大,有芯片加密、文件加密、页保护和滚码等功能。
使用芯片加密时只能用SWD模式烧写一次,下次再次对该芯片烧写只能使用UART模式进行烧写。使用UART模式烧录时HC32L15/HC32F14/HC32M14/HC32L13/HC32F03/HC32L17/HC32L19/HC32L07/HC32F07/HC32F19/HC32F17 系列芯片的接线方法需要把MD脚上拉,如果使用老版的离线烧写器就需要在板子上设计个上拉跳线;用新版的离线烧写器可以直接连接MCU的MD脚提供一个高电平进入烧录模式。
华大新版本芯片会把MCU的UART烧录脚定义到SWD上,可以根据UART模式直接留烧写口,方便仿真和烧写加密后的解锁。更多咨询请添加TEL:13827489351(微信和电话同步)

网友A:
楼主总结得非常详细!

网友B:
楼主好用心啊,好标记了重点

网友C:
楼主总结得很详细!

网友D:
电路连接一定要对,这是第一要素

网友E:
华大的离线烧写器有两个版本,混用会导致烧写器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F:
UART烧录给力啊

网友G(2021-05-21):
黑色的烧录器,计数功能始终搞不出来。明明勾选了,到了烧写器上,就是没有。楼主遇到过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黑色的烧录器,计数功能始终搞不出来。明明勾选了,到了烧写器上,就是没有。楼主遇到过吗 ...

有没有采用自动化设备烧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华大的离线烧写器有两个版本,混用会导致烧写器无法正常使用

有没有采用烧录设备烧录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知识。

网友J:
请教一下,离线编程器 II上电后一直显示"Initing...",状态灯黄绿闪烁,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K:
这个硬件有介绍吗

网友L:
直接烧写芯片呢?

网友M:
还支持哪些芯片啊?

网友N:
必须用SWD模式吗

网友:
离线烧写器?批量烧写呢

网友O:
这个是官网的产品吗

网友P:
离线烧写器的价格呢?

网友Q:
离线编程器支持哪些芯片

网友R(2021-08-09):
格式化 离线编程器 盘符,拷贝了pgm.config 和 PGMKEY.bin,  重新插拔USB线,就这样了。 如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