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USB无线网卡和PCI-E无线网卡如何选择?

楼主(2020-12-09):
特点:当不便于扯网线的时候,但是又需要网络的时候,我们的无线网卡便发挥了它的最大优势,就算没有网线,插上它,就可以上网。
种类
一、根据接口类型,无线网卡分为USB无线网卡和PCI-E无线网卡
PCI-E网卡要插在台式电脑的主板上,就是装显卡的那种PCI-E插槽。理论上来说,PCI-E的接口直通CPU,因此在网络传输速度和延迟上要优于USB网卡。 但这种网卡的安装位置一般都在台式电脑的背面,就是插网线、显示器线那里,信号接收位置不是很好。也有带延长线的版本,不过价格更贵。一般高性能无线网卡都是这种接口的。
USB接口的主要就是方便,台式机、笔记本都可以用,价格相对也更便宜,但没有特别高端的型号。如果对网络要求不是太高,选USB的就可以。建议选USB3.0接口的网卡(USB口一般为蓝色)。
二、根据频率,分为2.4G频率和2.4G+5.0G双频两种
2.4G频率的覆盖范围广、信号好,但是干扰严重,延迟也大,速度一般在150M-300M之间,玩实时网络游戏不建议选2.4G的。除非是你的路由器不支持5Gwifi,否则我都不建议你选只有2.4G频率的网卡。
5.0G频率的信号强度稍差,路由器与网卡隔堵水泥墙的话信号就会衰减很多。但是在无墙体阻隔的情况下,有速度快、干扰小、延迟低的优点,打游戏一定要选带有5.0G频段的。(要求你的路由器也支持5Gwifi)
三、如何选择适合的无线网卡?
单频11n网卡,标注速度200-300M,20-30元。
双频11n网卡,支持5g频段,标注速度600M,40-50元。
双频11ac网卡,支持5g频段,标注速度900-1200M或更高,80元以上。
1.首选2.4G+5.0G双频,除非你的路由器不支持5G频段,因为即使信号较弱的5G也可能会比当前环境下的2.4G要快很多
2.无线路由器上有个技术叫mimo,它的作用是利用路由器的多根天线同时传输数据,以此来增加路由器WIFI的速度,拿5Gwif来说,路由器上的一根天线表示433Mbps,两根天线(简写为2×2mimo)就是433×2=866Mbps,天线越多,速率也就越大,但是它有个限制,就是你的无线网卡也必须有同样数量的天线(包括内置的隐藏式天线)才能匹配路由器的速率。
所以在购买无线显卡的时候最好是先查查自己的路由器是几×几mimo的,然后选无线网卡的时候也要注意网卡是几×几mimo的。
3.挑选网卡芯片:
单频11n网卡,1x1——最大速度150m(当今最常见,也是最廉价的渣信号网卡)
单频11n网卡,2x2——最大速度300m(比1x1强一些,但毕竟只有2.4g单频)
双频11n网卡,2x2——最大速度600m(信号优秀又实惠,笔者推荐)
双频11n网卡,2x3——最大速度750m,3x3——最大速度900m(罕见,需搭配Netgear等同类路由器才能发挥性能)
双频11ac网卡,1x1——最大速度600m
双频11ac网卡,2x2——最大速度1167/1200/1300m(USB2.0接口的达不到满速)

网友A: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啊

网友B:
什么时候能把那个长长的天线去掉啊

网友C:
喜欢用usb的  容易拔插

网友D:
标速还收到什么的限制吗

网友E:
在什么条件下选择什么频段的网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