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 ADC双重模式 多通道 DMA配置分享

楼主(2020-12-09):
楼主使用的是GD32F407VET6,使用的是ADC0和ADC1,规则通道,采样时间为28个时间周期,转换时间为12个时间周期,得到一次有效值的时间为40个时间周期,采样时钟为21MHz.  触发方式为软件触发,触发使能必须放在ADC使能之后。

具体配置如下:
uint16_t ADC_ConVal[MAX_LEN * (ADC1_CHN + ADC2_CHN)] = {0};     // ADC存储数据

/**
  * <span id="kM0.7277194872799304">[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pan>  ADC初始化 采集上下行数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dc_Init(void)
{
    /*=============================配置ADC对应的GPIO=============================*/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初始化GPIOA时钟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PA0,PA1,PA2,PA3

    /*=============================时钟使能=============================*/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 使能DMA1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使能ADC0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1);          // 使能ADC1时钟
    adc_clock_config(ADC_ADCCK_PCLK2_DIV4);     // 配置ADC时钟  4分频  21MHz

    /*=============================配置ADC对应的DMA=============================*/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

    dma_deinit(DMA1, DMA_CH0);      // 复位DMA1通道0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SYNCDATA);      // ADC_SYNCDATA寄存器的地址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 外设地址是否为增量模式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memory0_addr = (uint32_t)(ADC_ConVal);        // 存储数据的地址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 存储器地址是否为增量模式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16BIT; // 半字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circular_mode = DMA_CIRCULAR_MODE_ENABLE;     // 循环模式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 外设到存储器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number = MAX_LEN * (ADC1_CHN + ADC2_CHN);     // DMA缓存大小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优先级,高优先级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1, DMA_CH0,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   // 初始化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0);          // 使能DMA通道

    adc_deinit();      // 复位ADC

    /*=============================配置ADC=============================*/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2);        // 通道数2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1, ADC_REGULAR_CHANNEL, 2);        // 通道数2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28);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1,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28);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1, 0, ADC_CHANNEL_2, ADC_SAMPLETIME_28);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1, 1, ADC_CHANNEL_3, ADC_SAMPLETIME_28);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 右对齐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1, ADC_DATAALIGN_RIGHT);           // 右对齐

    adc_sync_mode_config(ADC_DAUL_REGULAL_PARALLEL);
    adc_sync_dma_config(ADC_SYNC_DMA_MODE0);
    adc_sync_dma_request_after_last_enable();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 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1, ADC_SCAN_MODE, ENABLE);       // 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连续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1,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连续模式

    adc_enable(ADC0);

    delay_1ms(1);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adc_enable(ADC1);

    delay_1ms(1);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1);

<font color="#ff0000">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ADC_REGULAR_CHANNEL);</font>
}

网友A:
嗯,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ADC精度咋样?

网友C:
代码很详细注释也很清晰

网友D:
使能之后需要延迟再触发吗

网友E:
什么叫adc的双重模式啊

网友F:
这个速度使用普通模式可以吗

网友G(2021-03-12):
楼主只有初始化的函数,adc_inserted_data_read(ADC0,ADC_INSERTED_CHANNEL_0);这个是读ADC采样结果的函数吗?我看我的程序,这个函数返回的都是0。第一次使用,多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只有初始化的函数,adc_inserted_data_read(ADC0,ADC_INSERTED_CHANNEL_0);这个是读ADC采样结果的函数吗 ...

这个是注入通道转换值读取,,,

网友I(2021-12-18):
为楼主点赞,分享使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