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230用timer14触发adc规则采样

楼主(2020-12-09):
使用Timer14的CH0通道去触发adc规则采样,使用DMA传输,采样一组adc通道数据是可以,但是采样多组数据则显示的为同一adc通道的数值

网友A:
你开扫描模式了吗?不开扫描的话,你这个代码只能反复采样通道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扫描模式了吗?不开扫描的话,你这个代码只能反复采样通道4

开扫描模式采样出来的值也是一样的,并且开了扫描采样出来的值都没有一个对的,不开扫描起码第一路的值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扫描模式采样出来的值也是一样的,并且开了扫描采样出来的值都没有一个对的,不开扫描起码第一路的值是 ...

肯定是需要开扫描的,你采样值不对的话,GPIO配置成模拟了吗,还有TIMER的初始化函数会有一次重装载操作,可能会触发一次采样,导致DMA数据错位,需要先配置TIMER但是不使能TIMER,配置完ADC和DMA后再使能TIM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需要开扫描的,你采样值不对的话,GPIO配置成模拟了吗,还有TIMER的初始化函数会有一次重装载操作 ...

      我不开扫描采样出来的值4通道的值是正确的,但是5通过的值居然跟4通道的值一样,这就不正确了,配成扫描的话我连4通过的值都不对,5通过的值还是跟4通道一样。另外我的定时器是在adc跟dma初始化完成后才配置的,我的timer配置是没问题的,因为每个pwm周期都能触发一次adc采样,我开启adc转换结束中断,在这中断里面翻转io,是可以证明触发是没有问题的。我的IO是配置成了模拟端口的,不然的话我4通过的值就不会正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开扫描采样出来的值4通道的值是正确的,但是5通过的值居然跟4通道的值一样,这就不正确了,配 ...

打错字了,“通过”改成“通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通过”改成“通道”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扫描模式必须要开,不开扫描,序列长度设置是无意义的,这时候只会采样序列里第0个通道,每次采样都是通道4的,采样值肯定一样

网友B:
如何解决的啊??能发布一下吗??

网友C(2022-03-23):
楼主您好,我用timer14一直触发不了规则组采样,您可以分享一下方法吗拜托了

网友D(2024-12-29):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