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求GD32F103在Keil 5.24下好用的Demo程序

楼主(2020-12-09):
从网上下的那个库中的程序在Keil5下不好用,请高人支持下!

网友A:
在keil5的菜单里选择project->manage->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

网友B:
很好的贴子,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eil5的菜单里选择project->manage->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

我试了,不好用,执行后出现28个Error,还是在keil4下好用,也就是说它这个工程是在keil4下做的。

网友C(2021-02-21):
我自己建的例程,用的时候直接把官网例程的main函数复制过去就能用。我用的是GD32F103C8T6,你要是不一样的话可以改一下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