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单片机Keil MDK编译中常遇的错误和警告汇总

楼主(2020-12-09):
在MDK的开发中编译的时候会遇到各种问题,本文把开发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做个汇总,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更多咨询信息请联系angel.qi:13827489351(微信与手机同步)

说明:此颜色显示的内容为编译器提示的错误或警告;
          此颜色显示的内容为用户程序中的内容具体的实际情况中会有不同。

1. error: #18: expected a ")"
如果是出现在c文件中, 多半是因为少了一个")",或者错误行有编译器不识别的字符;
如果出现在头文件中,错误行又是一个函数声明,多半是因为在函数声明中有编译器不认识的字符。

2.error: #20: identifier "TIM2_IRQChannel" is undefined

固件库里的库文件没有添加进工程里面,所以出现未定义的情况。
TIM2_IRQChannel指定时器2的中断通道没有定义,其实在固件库对这些参数都有定义,宏定义代替了一串寄存器地址数据。需要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中。

3.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这个是由于在main函数的“}”后,没有加回车。只要在main函数的“}”后加回车键,此警告信息即可消除。

4.error:#65:expected a ";"
头文件里的结构体定义里的最后一行没有加";" 如 NB menu{..};

5.Error: L6200E: Symbol temp multiply defined (by wenshidu.o and main.o).
变量赋值两次,看看是不是那个外部变量又给赋值了,main.c申明,其他.c文件对应的.h文件中用extern引用

6.warning:  #223-D: function "_NOP_" declared implicitly
在使用的文件中添加extern void _NOP_();既可。

7.warning:  #1295-D: Deprecated declarationCC_XCal - give arg types
没有用形参 定时时用void CC_XCal(void);即可。

8.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 (referred from xxxxx.o).Target not created
使用的函数没有被定义。一般只要添加相应的头文件即可。

9.error: #101:“.........”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内容已经声明过,解决办法将#endif调整到最后!

10.error: #247: function "DelayUs"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有一个同名的 DelayUs类已经被定义过了

11.error:  #109: expression must have (pointer-to-) function type
意思是表达式必须具有(指针指向)函数类型,这种情况大多是不同类型的数据定义或函数名定义重名了。

12.warning:  #61-D
    warning:  #68-D:
在KeilARM的LPCARM,存在(1<<31)编译警告问题
main.c(174):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main.c(174):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由于编译器默认signed int即32位有符号整数类型,而1<<31实际为0x80000000,
这样就有可能改写了符号位(最高位)
依此类推,(2<<30),(3<<29)...等都会出现编译警告问题.
解决办法为: ((unsigned int)1<<31),((unsigned int)2<<30),...

13.warning:  #1295-D: Deprecated declaration ShowSendTime - give arg types
解决方法:将void ShowSendTime()改为void ShowSendTime(void)

14.warning:  #550-D: variable "d"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描述:变量'd'定义但从未使用,或者是,虽然这个变量你使用了,但编译器认为变量d所在的语句没有意义,编译器把它优化了.
解决:仔细衡量所定义的变量d是否有用,若是认定变量d所在语句有意义,那么尝试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变量d,若是真的没有用,那么删除掉以释放可能的内存.

15.error:  #159: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previous "wr_lcd" (declared at line40)
void a(void) //函数a的实体
{
       b(); //调用函数b
}
void b(void) //函数b的实体
{
       ...
}
这样如果点编译,就会产生error:  #159的错误,因为当函数a调用函数b时,发现在这之前都没有函数b的任何声明.
解决方法:在函数a调用函数b之前,对函数b进行声明,如:
void b(void); //对函数b进行声明
void a(void) //函数a的实体
{
      b(); //调用函数b
}
void b(void) //函数b的实体
{
     ...
}

16.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描述:不允许不完整的类型。原因是数据的引入方法错误。
    正确的引入结构体方法是;
    1.在a.h中声明这个结构体,(结构体实体要在.h文件中)
    2.在a.c中定义这个结构体类型的变量。(也可以在a.h中定义结构体变量)
    3.在b.c中ertern引入这个结构体变量
    当ertern一个数组时如果不定义数组大小也会出现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这个错误。。
    正确引入数组:
    ertern char a[10];

17.warning: #111-D: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描述:声明不可能到达.多出现在这种场合:
int main(void)
{
    ...
   while(1) //无限循环,这在不使用操作系统的程序中最常见
   {
      ...
   }
   return 0; //这句声明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执行到,编译器发出警告
}
解决:不理会.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帖子,学习了很多知识。

网友B:
这个经验好

网友C:
总结得还是很全面的 新手初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在

网友D:
个人建议有一些就不用列出来了像没加;什么的 因为看也就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写得还是不错

网友E:
总结得还是很全面的 新手初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在这里了

网友F:
总结得还是很全面的,适合刚开始接触的

网友G:
先收藏一个 如果出了问题我就可以直接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