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做汽车仪表的

楼主(2020-12-09):
大家有没有做汽车仪表的,请问STM32适合做汽车仪表么?应该用啥型号的比较合适

网友:
适合,就看你做汽车什么仪表了,现在的小轿车仪表盘都是虚拟的吧,都是在屏幕上显示的。

网友:
做这个的应该不是很多吧

网友A:
现在汽车都是整块液晶屏了,仪表以后越来越少。

网友B:
仪表这东西现在都是虚拟的了。

网友C:
现在仪表都是大屏了。。。

网友D:
汽车仪表对MCU 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汽车所处环境比较严苛,一年四季,从南到北,普通的MCU 恐难适应,在实验室可以出奇好,实际应用可能就会问题多多,应慎选!

网友E:
没做过这行业。

网友F:
STM32+瑞佑RAIO的液晶控制IC+LCD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瑞佑深圳公司的FAE有相关的方案参考,可去了解下。

网友G:
很多型号都可以的

网友H:
汽车上的什么仪表呢

网友I:
有些型号适合 有些型号不适合

网友J:
还是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吧

网友K:
选择一个好的模拟量采集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