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CS1237共模输入范围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0-12-09):
要检测mv电压,但PGA=64, 要求电压在 GND+0.75以上。
输入信号系统可能会和板子共地,这样要用什么方法加一个类似偏置电压让输入信号处于该范围内?

网友A:
输入信号要保证在这个共模范围
可以通过增加偏置的办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要保证在这个共模范围
可以通过增加偏置的办法实现

能说下具体的方法吗?不会影响到原来的信号,比较实用的

网友B:
cs1237线性怎么样,最大绝对误差多少?我们用的线性差很多,最大的差2%左右,加了软件矫正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下具体的方法吗?不会影响到原来的信号,比较实用的

这是个对信号的要求,  如果说实现方法
那么对于不能落在这个共模范围的信号,  可以先增加直流偏置, 让信号落到这个范围, 进行处理. 如果有增益的损失, 可以增加增益补偿

网友C:
看芯片,基本上属于轨至轨输入芯片。但是,通常而言,性能最好的范围,则肯定是共模的中值附近。
如果你确定需要放大的是直耦mV级信号,则一般只能选择正负电源模式而不是进行输入预偏置,当然如果输入如果是差模输出类型来说,则可以通过对差模信号同时叠加一个直流电平来处理。
对于mV级信号而言,精度假定1%,则需要叠加的直流稳定度必须在10uV级别,这成本已经远超采用正负电源的成本了。
实现目标,方法很多,简单低成本性价比才是考虑的基本前提。

网友D:
这个器件不适合你们的应用。
去找一个适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s1237线性怎么样,最大绝对误差多少?我们用的线性差很多,最大的差2%左右,加了软件矫正才能用。 ...

线性,数据手册里有数据的,肯定很小的,15ppm。
如果你的达到2%,显然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