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HC32L136内置LCD驱动数码管,数码管亮度太低

楼主(2020-12-09):
我用HC32L136内置LCD驱动数码管,数码管亮度太低,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不 ?

网友A:
你的仿真器错了,用错了。

网友B:
LCD Bias 产生电路的3种来源选择外部电阻分压或者外部电容分压。

网友C:
应该是你得配置问题

网友D:
HC32L136内置LCD驱动数码管可能不太妥,因为LCD的驱动是按节拍和周期的,而数码管比LCD液晶屏的工作电流大,因此其亮度会相对低一些,不如直接以I/O口驱动,且为了提高亮度可以减少相应的限流电阻阻值。

楼主(2021-06-23):
引用 网友D:
HC32L136内置LCD驱动数码管可能不太妥,因为LCD的驱动是按节拍和周期的,而数码管比LCD液晶屏的工作电流大 ...

这个可以,直接驱动就行!

网友E:
首先,你的方案就出了问题!
华大内部LCD驱动器专为 断码屏低功耗设计的。
驱动数码管,你要么用三极管电路,要么用锁存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