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XDS110固件烧写

楼主(2020-12-09):
TI的工程师好,

我这里有个XDS110烧录器,在用CCS调试下载的时候,ccs弹框提示更新固件,我跟着点更新固件,现在整个XDS110烧录器接到电脑都识别不了,请问TI有没有提供相应的hex文件和固件烧写说明? 谢谢。

网友A:
XDS110的相关资料参考如下: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XDS110

Updating the XDS110 Firmware
When using CCSv6.1.1 or CCSv6.1.0 with TI Emulators package version 6.0.14.5 or newer, the firmware on the XDS110 is updated automatically when connecting from inside CCS.

If manual updating or diagnostics is required, using a Windows host is highly recommended. Close any instances of CCS that are running in your system. Open a Windows Command Prompt and issu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 Go to the directory where the utility is installed:C:\>cd C:\ti\ccsv6\ccs_base\common\uscif\xds110
  • Run the configuration just to make sure a XDS110-class debugger is connected (or to list how many are connected) and what is the firmware revision installed on it:C:\ti\ccsv6\ccs_base\common\uscif\xds110>xdsdfu -e
  • Put the XDS110 in DFU mode:C:\ti\ccsv6\ccs_base\common\uscif\xds110>xdsdfu -m
  • Run the updater, passing the firmware file and resetting the debug probe afterwards:C:\ti\ccsv6\ccs_base\common\uscif\xds110>xdsdfu -f firmware.bin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