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果有效的处理终端重新连接协调器问题?

楼主(2020-12-09):
终端电池供电,要求工作数年不更换电池。
目前Z-Stack 2.3.0 低功耗模式已经配置好,在和协调器联网情况下,终端待机工作模式下电流uA级别,可以相应外部IO中断。
但是,当关掉协调器电源的时候,终端会尝试不停的连接协调器,导致电流增加到数十mA。如果要想把中断重连机制改一改,比如重连间隔增大,或者尝试几次重连不成功后就过一段时间再来连,应该修改哪些地方?

在百度找了一些帖子,都没有修改成功。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无线mcu啊?
这个是zigbee?

网友A:
有些低功耗产品,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根据需要的时候才供电工作,工作完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