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OOSTXL-AOA應用疑問

楼主(2020-12-09):
我對EV board的AOA參考電路有個問題。 BOOSTXL-AOA EV board上有六個天線和TI邏輯集成電路(SNSN74LVC2GU04或SN74LVC1G08DCK)。 如果板上只有幾個天線,只有4個天線,那麼電壓是直接從CC2652R的GPIO PIN提供的,我是否必須添加一個反相器SN74LVC2GU04或其他邏輯IC? 還是可以直接從CC2652R上的GPIO Pin提供電壓?如果未添加邏輯IC,是否會影響開關速度,請告訴我。 謝謝。

网友A:
从电路原理图看,那个SN74LVC2GU04是用来控制天线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