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C1310 433.92Mhz遥控在不同温度下的频率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0-12-09):
我们做的一款户外产品,使用CC1310做遥控接收。在测试极限温度运行时,发现CC1310在高温50C和低温-40C,都会出现无法接收遥控信号的现象,如果此时将CC1310重新断电复位,又可以恢复正常,可接收到遥控信号,如果继续在这种温度下放置约1~2小时,又会出现不能接收遥控信号的问题。整个过程遥控器处于常温条件下,可以排除遥控器的问题。

我们使用TI DEMO程序,让CC1310做为发射器,然后用频谱仪测试其发射频率,发现CC1310在这种温度下放置一定时间后,频率会偏离初始设置频率约800K~1MHz,所以我们认为整机无法接收遥控的问题是由于频率偏了导致的。

问题:1.请协助分析是否是由于频偏造成的无法接收。

2.请协助提供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
温度对振荡器电路有影响的

网友B:
我还不知道温度的影响有多大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C:
楼主你好,CC1310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吗?
建议关注下外围电路选用的电容电阻在高温和低温下数值的变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最好根据官网的开发板来选择

网友D:
不知道温度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D:
是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2021-03-12):
  用航天级的晶振器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