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怎么都读不出来

楼主(2020-12-09):
STM32L432+W25m02G,怎么都读不出来

楼主:
CubeMx生成的代码,使用SPI1,CS信号软件控制,时钟使用HSI 16MHz,
W25m02G 的 CS管脚上拉,WP管脚上拉,HOLD管脚上拉,
void USER_FlashReadStatus(void)
{
        HAL_GPIO_WritePin(Flash_cs_GPIO_Port, Flash_cs_Pin, GPIO_PIN_RESET);

        gSPI1WriteBuff[0] = 0x05;
        gSPI1WriteBuff[1] = 0xA0;
        HAL_SPI_Transmit(&hspi1, gSPI1WriteBuff, 2, 10000);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 gSPI1WriteBuff, gSPI1ReadBuff, 20,100000);
        HAL_GPIO_WritePin(Flash_cs_GPIO_Port, Flash_cs_Pin, GPIO_PIN_SET);
}

网友A:
就这段代码也看不出问题啊;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呗;

网友C:
为啥是发一次,然后再发一次,然后接收?

楼主:
示波器看了,CS管脚信号正确,读写的时候是低电平,写信号正确,写什么示波器上都能看出来,读信号一直是零

网友D:
不出结果?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芯片啊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对不对

网友G:
光看这么一段代码可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H:
管脚的高低时序正常吗

网友I:
卡在什么地方了 知道吗

网友J(2021-05-19):
先测试SPI的功能是否正确,然后再读写FLAS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