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emWin GUIBulider 只显示窗口标题

楼主(2020-12-09):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0,0); 正常显示
CreateFramewin();只显示标题

网友:
使用例程  《EMWIN实验14 GUIbulider使用》 只显示标题  alientek buibulider,没法正常显示。调用函数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0,0); 正常显示,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显示什么呢

自己用buibulider设置的界面

网友B:
官方例程也是这个效果吗

不是

网友C:
楼主是不是不小心吧里边的一些参数修改掉了呢?

网友D:
后续还有函数跟上吗

网友E:
有没有其他函数和它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