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在关闭寄存器空中断以后还会进入

楼主(2020-12-09):
Disable发送寄存器空中断不管用吗?我在调试的时候遇到开启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后关不掉

网友A:
不懂你说的啥。是不是指清空中断(复位中断状态位)后,中断没响应?

网友B:
关的操作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的操作对不对?

关的操作就是Disable嘛,禁止这个中断,但是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禁止了还是会进入寄存器空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说的啥。是不是指清空中断(复位中断状态位)后,中断没响应?

禁止发送寄存器空中断,这个操作无效,禁止了这个中断,但是还是会产生这个中断并且进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B:
你有没有开接收完成或者发送完成中断,因为M0+的同一个模块共用一个中断入口,如果是因为别的中断请求产生而进入中断函数,而你刚好又在中断函数内查询了发送空中断标志,也会以为觉得是因为TXE没有disable而进入的。

网友C:
关闭使能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