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选型推荐

楼主(2020-12-09):
要用的资源有1个usb,3个uart,64k 以上flash ,16k以上ram,管脚最多48pin,无低功耗要求。请问常用且便宜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STM32F103C8

楼主:
查了下价格,感觉好贵

网友B:
103C8没那么贵的10元不到;

网友C:
如果最多是48PIN的,STM32F103C8T6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D:
STM32F103C8我在某宝上查的是6元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查价钱都是在arow,ickey之类的正规渠道上查的。。

网友C:
这个网站的价格只能做一个参考,和实际报价还是有比较大的出入,经验之谈哈!

网友E:
土豪都这样的。
钱什么的不过是个数字。

网友C:
F103只支持usb device,不支持usb host!楼主的usb做主还是从?

网友F:
芯片的价格应该和你的采购方式和数量有关,如果你买一片快递费都要20了

网友G:
STM32F072,042

网友H:
F103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具有楼主说的这些功能的片子不可能再便宜到哪里去。

网友I:
F1的基本都胜任吧

网友J:
对内核和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K:
查查F0的  应该有满足要求的

网友L:
STM32F103系列或者STM8系列

网友M:
楼主还有别的方面的要求吗

网友N:
去二手市场买 有甩卖尾货的 便宜哦

网友O:
楼主只有STM32F103C8T6这个最适合了

网友P:
有这些功能的不会很便宜,103比较划算了

网友Q:
f1不算贵了 最近芯片都在涨价

网友R:
芯片选型文件看一下吧在论坛的置顶有

网友S:
f1系列的是不是最便宜的啊

网友T:
楼主需要便宜到什么程度的芯片啊

网友U:
很多都挺便宜的啊  看综合要求了

网友V:
103真的是很划算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