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是如何工作的呢

楼主(2020-12-09):
Wi-Fi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A:

Wi-Fi 并不是和FM/AM电台一样是一个单向的无线广播系统,实际上它是一个网状的网络,AP和终端在发送和接收信号的时候,所有的设备都是能够互相听到的,正如下图:
因为它们都工作在同一个信道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终端在发送数据之前,必须等待其他正在发送数据的设备完成发送过程,它实际上和对讲机的工作机制类似。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只能有一个无线电能发射信号,其它设备都必须听和等待。此外,它们都需要足够近,让它们说的话彼此不应超对方的传播距离,避免造成干扰并破坏通信。而它们正在使用的信道即被称为共享介质。
如果它们不能听到对方,由于超出了对方的侦测范围,帧会被破坏,从而必须重发。当无线接入点的范围越大,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就是我们常说的隐藏节点的问题)。因此,当你通过提高发射功率,以增加其覆盖范围,你便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发生概率,在很大AP的覆盖范围两端,终端互为隐藏节点。
在许多网络中,大多数的Wi-Fi客户端都是配备低功率射频模块和微薄天线的智能手机。他们已经很难在AP的范围中听到其他的客户端了。对于这样的网络,通过降低而不是增加发送功率,性能才可以大大提高。
此外,由于信道是一个共享介质,所以它的容量有限。因此在一个单一的信道下,传输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客户端传输数据越快,其占用的容量则会越少,通常称之为称为空口时间。旧的或廉价的客户端,传输相同数量的数据,相比更快的终端,会使用更多的空口时间。随着客户端数量的增加,性能也将会有所下降,要知道这是物理定律,你不可能改变。在这一点上,您需要在另一个不同的信道上增加AP以充分地利用容量,或以更快速的终端替换慢速的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