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如何加快Wi-Fi网络速度?

楼主(2020-12-09):
如何加快Wi-Fi网络速度?

网友A:
如何加快Wi-Fi网络速度?

方法一:选择中心位置、避开障碍物
无线路由器尽量放置在家里中间的位置,原因很简单,距离路由器越远,信号越差。另外,在放置路由器时,要注意避开金属物体,这会干扰路由器的无线信号、降低信号强度。也要避免放置在墙边,路由器穿墙能力很弱,太靠墙会影响信号的传播。最后一点要注意,连接不同网络的路由器尽量不要放在一起,会相互干扰,例如在公司,大家知道都有内网和外网之分,如果内网路由器和外网路由器放一起,会相互干扰影响网速及信号。
方法二:更改Wi-Fi信道
家家都会买路由器,而路由器出厂默认设置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包括使用的信道。如果两个无线网络的信道重叠,就容易相互感染,影响信号强度,大部分路由器出厂的默认信道基本是1-6,你可以手动更改信道,换成邻居用的比较少的信道来提高Wi-Fi信号强度。
方法三:合理分配网络带宽
简单来说,如果家里连接网络的设备过多,会不知不觉地占用你过多的网络宽带资源,导致网速不稳定。现在的路由器大多都有网络智能限速功能,你可以通过限速设置对一些需要连接网络但是不需要占用太多网速的设备进行带宽限制,具体操作需要参阅下路由器说明书,大同小异,但是由于品牌不同,稍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