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6是什么?

楼主(2020-12-09):
Wi-Fi 6是什么?

网友A:

之前Wi-Fi技术标准叫:IEEE 802.11n、IEEE 802.11ac、IEEE 802.11ax,分别对应现在的Wi-Fi 4、5、6。这么长的名字别说记住了,第一次见,能顺利把它读出来都有些困难。Wi-Fi联盟推广起来也很不方便。看到隔壁的“4G”、“5G”那好记易上口的名字,灵机一动,便趁着IEEE 802.11ac、IEEE 802.11ax的迭代之际,正式把那些复杂的名字改成了“Wi-Fi 5”、“Wi-Fi 6”这易于**的名字,802.11ac就是Wi-Fi 5、802.11ax就是Wi-Fi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