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Wi-Fi 6为什么比Wi-Fi 5快?

楼主(2020-12-09):
Wi-Fi 6为什么比Wi-Fi 5快?

网友A:
Wi-Fi 6为什么比Wi-Fi 5快?

作为新一代的Wi-Fi标准,Wi-Fi 6在很多技术层面都做出了技术革新,其中最核心的两个技术是MU-MIMO与OFDMA。
MU-MIMO(Multi-user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多用户多收多发,简单理解就是说,在无线信号的发射装备和无线信号的接收装备上同时部署多根天线,在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形成多条独立的无线通道,从而可以提升网络性能。相比于之前的SU-MIMO,一条天线只能对应一台设备,有着很大提升。
比如你的手机、笔记本、电视同时在请求网络数据。SU-MIMO先给手机发数据,然后再给笔记本发数据,最后给电视发送数据。即使有多根天线也是如此,只是天线多,同时可发送的数据会更多。
由于传输速度本身很快,而且之前用户家中设备数量也比较少。所以虽然需要排队,但时延并不明显。如今,家中需要Wi-Fi的设备越来越多,对于时延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时延以及卡顿问题也随之而来。MU-MIMO则可以做到利用多根独立天线,同时与多个设备之间沟通协作,有效减少数据传输时延。
MU-MIMO其实在Wi-Fi 5 wave2标准时就已经支持了,不过当时只支持下行。到了Wi-Fi 6时代,规格变成了上\下行均支持MU-MIMO技术。但上行算是选配,不支持也没事。支持肯定更好,比如高通的第二代Wi-Fi 6网络解决方案——高通Networking Pro系列平台,已经全系支持上下行MU-MIMO技术。
有一点需要注意,MU-MIMO技术虽好,但也需要路由器与终端同时支持这项技术才行。比如你的路由器、手机支持MU-MIMO,电视不支持。那么路由器跟手机的数据传输走的是MU-MIMO协议,路由器与电视之间则走的是SU-MIMO协议。
OFDMA,是基于Wi-Fi 5的OFDM演变的一种技术,两者都属于正交频载波技术,不同的地方在于OFDM的载波信号在同一时间数据只能发给一个用户。而OFDMA则可以在同一时间把多个用户的数据分到不同子载波,发给多个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