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Wi-Fi实时加速真的有用吗?

楼主(2020-12-09):
(无正文)

网友A:

这项技术已被多个手机厂商所支持,支持双Wi-Fi除了需要手机厂商从上层软件上支持和算法优化外,更离不开手机侧的Wi-Fi解决方案从硬件和底层来支持,例如在高通骁龙865移动平台上采用的Wi-Fi解决方案FastConnect 6800移动连接系统,已经可以做到实时双频Wi-Fi 6支持。即可以让用户的终端同时连接同一个Wi-Fi路由器或者两个不同Wi-Fi路由器的2.4GHz与5GHz频段,2.4GHz和5GHz两个Wi-Fi可以同时工作,而且同时支持2*2 MIMO。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想要获得双Wi-Fi带来的网络体验升级,也需要应用层面相应的支持,这就需要厂商进行更多优化。目前手机厂商一般都是将自己应用商店之类提供了双Wi-Fi支持,以此来尽可能地保证APP下载时的稳定性及速度。出于功耗等多方面的考虑,目前并非所有应用都支持双Wi-Fi,除应用商店外各手机厂商支持的其他应用也不尽相同。具体支持的应用大家在买手机时最好能提前问清楚。
以后有了双Wi-Fi,在洗手间再也不用担心手机没有Wi-Fi信号了,划水更轻松!
除了网速有提升之外,双Wi-Fi的另一大优势就是时延。我们经常会在家人看电视、看视频的时候打游戏,虽然看着时延没问题。但也经常会出现网络时延波动的情况,很影响体验。通过腾讯手游加速器来看网络波动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开启双频Wi-Fi后,虽然时延看起来差距不大,但瞬间网络波动会好很多,主Wi-Fi波动明显,但副Wi-Fi可以起到很明显的辅助。有效避免团战时卡了一下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