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电路图直接可以输出传递函数的仿真软件谁知道?

楼主(2020-12-09):
spice没有这功能。请推荐一款

好像TINA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叶春勇丶JACK315,就有了。

@叶春勇 @Jack315 叶兄 jack可以推荐一款类似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叶春勇丶JACK315,就有了。

你使得软件没有传递函数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叶春勇 @Jack315 叶兄 jack可以推荐一款类似软件吗?

传递函数就是数学模型。简单的可以考虑手工推导。

在做最基本的(理论)数学模型时,推荐 Mathematica 。当然 Matlab 也可以。
例子:
(1) 二阶模拟滤波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5496-1-1.html
(2) 【原创】极点位置与低通滤波器特性的关系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7404-1-1.html
(3) [运放] 有谁会计算多路反馈有源滤波器的环路增益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1848-1-1.html

在做实际的数学模型时,需要综合使用各类数学软件,哪个顺手用哪个。
例子: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得出数学模型(传递函数)是手段,
通过运用数学模型(传递函数)得到相应的结果才是目的。
比如,滤波器的波特图……等。

PSPICE 仿真软件也可以输出所谓的 TF (Transfer Function)。
只是应用的貌似不太多。

楼主:
都很牛X,使用的都是飞机大**,鸟枪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沒有吧!我建模型有的需要计算公式,我都手算得出公式,然后填入.param里面,像线圈类很多RLC串并 ...

走婚可以入赘免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递函数就是数学模型。简单的可以考虑手工推导。

在做最基本的(理论)数学模型时,推荐 Mathematica  ...

研究了一下@Jack315 答复 matlab可以的 感谢@Jack3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沒有吧!我建模型有的需要计算公式,我都手算得出公式,然后填入.param里面,像线圈类很多RLC串并 ...

研究了一下.param,得手工计算传递函数,不是自动得出。
翻看可x大的以前的贴子,虽然有提到,也名不虚传,但不好意思夺其所爱。

应该有,至少根据电路图自动生成传递函数是可以的。

网友C:
不好意思,最近才看帖。
你说的这个软件,X知道,sapwin4,注册码可以免费获得。

自己画原理图,然后生成传递函数。
看了ad797和x的口水贴,x有用过。我现在用的节点电流法,然后matlab解方程。

@叶春勇 :你好 我再用matlab解节点电流的方程组,但是没找到合适的语法,请问能发给我一份代码学习一下吗,不胜感谢。
@sdwetrw :网站上自己申请
请问这个激活码从哪里获得

网友D:
SAPWIN 和 Tina spice都可以的,我都有用过
不过TINA要下pro**版本的,pro才有符号仿真分析功能,本论坛就有下啦……

要是懒得装软件,去tina 官网可以云仿真
https://www.tina.com/online-symbolic-analysis-of-analog-circuits-using-tinacloud/

网友E:
这个用节点电流就可以计算出

估计上面的软件也是这样算的

楼主:
叶兄 @rookie21 sapwin这东西超乎预期,简直就是制导功能的鸟枪,居然是个表达式标号解析,比simulink的表达式数值解析强多了,多谢二位

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F(2021-01-10):
相关软件有好几十种,有低级的,如sapwin,有高级要收费的。
不管是哪一种,一共有4大类=基于信号流图,基于数值技术,基于参数提取,基于树的数目。
除了STA...SANTA....,还有ISAA...,ASAP,SYNA.,SSPIC..,SCYMB...,SCAP..,GASCA...

多如牛毛,但非常遗憾,一般人要这个软件没有用,相当于考试直接告诉你答案,应用题直接写答案最多给2分辛苦分,明显有抄袭的嫌疑。
知道答案是次要的,关键是要知道答案是怎么来的,

网友F:
请注意,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优势,例如要分析开关电容电路,好多软件要失灵了,此时要用SCYM

如果是模拟集成电路,尤其是CMOS,此时要用OPAS,DONA,或者IDAC等。
不同的软件,基于不同的算法,于是侧重点不同。

网友F:
本人以前发过一个帖子,说的是简单套筒放大器,一共十个管子,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是相当的恐怖:

输出结果类似下图,matlab计算出来的结果有10页:

10页总共有2000多项,这样的结果,对于人工设计电路而言,毫无意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叶兄 @rookie21 sapwin这东西超乎预期,简直就是制导功能的鸟枪,居然是个表达式标号解析,比simulink的表 ...

@zlf1208 使用本站的tina吧

菜单->分析->符号分析->AC传输
你好!这个菜单(方程编辑器)在TINA哪里呢?谢谢!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zlf1208 使用本站的tina吧

到我图片这一步之后怎么操作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我图片这一步之后怎么操作呢?谢谢!

@xiaxingxing 软件版本不对,应该ti版的没有这个功能,要用普通版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xiaxingxing 软件版本不对,应该ti版的没有这个功能,要用普通版的。

哦,原来要tina-pro。谢谢!

网友H(2022-01-19):
sapwin不好用,有没有能自动算出零极点的软件?

网友I(2025-07-18):
下了半天然后想仿真含变压器电路的传输函数,结果不行,只能计算没有变压器的电路的传输函数,是我的操作错了还是软件限制

网友J:
multsim好像可以,计算滤波器的传递函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