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无线网络系统 Wi-Fi Mesh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0-12-09):
(无正文)

网友A:

为了确保家中物联网设备都能够连上Wi-Fi,零死角Wi-Fi无线局域网络的需求便孕育而生。
以往常见扩大Wi-Fi无线信号涵盖率的方法,不外乎是提高功率、加大天线、加装网桥,或是另架设一台无线AP。而加大天线、提高的功率即便再大,也不可能大到超出法定规范,所以单一无线AP所能扩大的涵盖率有其限制。而用来延伸信号的网桥,则是会用掉一半的带宽来负担信号处理,导致传输速率无法有效提升。最后,另外架设一台无线路AP来增加无线存取点,则容易发生无线信号质量不佳状况。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使用者从AP1移动至AP2附近时,由于AP1提供的无线信号因未符合能触发装置端漫游的临界值(一般约-70dB~-75dB),造成装置端一直维持与原有AP1的联机,而无法切换到另一台信号较强的AP2,使用者就必须要手动切换无限访问接入点,在使用上较不方便。
相较于上述传统扩大Wi-Fi无线局域网信号涵盖率的解决方案,新一代Wi-Fi系统-MESH-Wi-Fi可说是目前网通市场上最新、最火红的产品,一组package通常包括三到四个AP,每台AP都是独立的路由器,而当其中一台AP扮演主基地台功能时,其他的AP则作为卫星AP,整套系统可提供零死角、大面积的Wi-Fi网络联机。
那么何谓Mesh Wi-Fi?Mesh Wi-Fi的中文名称为无线网络系统。其特性不像是传统星状或树状的网络结构只能与上、下层的无线接入点做沟通,而是每个路由器都能相互联机、沟通,并且同时可以自动寻找传输封包时的最佳路径。
Mesh Wi-Fi系统在技术上也有许多亮点,以往只有在高端或是企业级的无线路由器上才有的功能,如:IEEE 802.11k – Neighbor Report、IEEE 802.11v – Wireless network management、IEEE 802.11r – Fast Transition Roaming、IEEE 802.11x – Network Access Control,这些功能也都出现在消费级的Mesh Wi-Fi产品上。此外,由于Mesh Wi-Fi的网状网络特性,也让Mesh Wi-Fi多出了Self-Healing等功能,以下将一一介绍这些在Mesh Wi-Fi上常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