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用Wi-Fi和家用Wi-Fi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0-12-09):
商用Wi-Fi和家用Wi-Fi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首先,来说一说无线协议。大多数人一提到协议就非常头疼。Wi-Fi协议发展802.11b,802.11g,802.11n, 802.11ac, 802.11ac wave2, 802.11ax等。从百兆速率的802.11b/g/n到千兆速率的802.11ac、802.11ac wave2,再到接下来的万兆速率802.11ax。所以,简单理解,随着协议的不断更新,Wi-Fi网络的速率越来越大,接入容量也数倍提升。由于芯片成本问题,市场上家用Wi-Fi一般只能支持到11ac wave1; 而商用Wi-Fi的AP普遍支持了11ac wave2,最新的AP已经支持11ax标准。
第二,家用Wi-Fi和商用Wi-Fi都支持了2.4G和5G双频;并且一个SSID可以支持2.4G和5G多频合一,并支持频段智能选择,一般是5G优先。商用Wi-Fi因为接入用户较多,一般在5G优先的情况下,还会做负载均衡的调优,使得两个频点接入的终端负载基本均衡,保证2.4G和5G带宽均能更优使用。
第三,家用Wi-Fi一般是支持主人Wi-Fi和访客Wi-Fi进行隔离。而商用Wi-Fi安全性要求更高,一般可以支持16个以上的SSID,不同的SSID可以给不同的用户使用,员工SSID,访客SSID,办公SSID,生产SSID等。能够通过多SSID和VLAN划分,提供互相独立的子网,并可提供不同的认证方式和访问策略,数据从无线到有线进行端到端的安全隔离。显然,这样的功能是普通的家庭无线产品不具备的。
第四,家用Wi-Fi支持根据不同终端设置上网时间和网速控制。企业商用Wi-Fi不仅支持终端上网时间和网速控制,还可以针对不同应用(微信,QQ,爱奇艺等),基于每个SSID进行上网时间和网速的控制,并且利用URL进行更加精细的访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