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20-12-09):
在IAR中编程,代码为:
                            uchar a;
                            a = 1;
                            while(a)
                            {
                                 LED8 = 0xFD;//LED2亮
                                 LCD_Display();
                            }
在主程序中,变量a的值没有变过,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只执行一次 LCD_Display();函数,就跳出循环了,我加了a=1后,如下代码:
                           uchar a;
                           a = 1;
                           while(a)
                            {
                                 LED8 = 0xFD;//LED2亮
                                 LCD_Display();
                                 a = 1;
                            }
就不跳出去了,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呀,执行 LCD_Display();函数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涉及到变量a,它的值一直就没有变过呀?为什么还跳出循环呢?求解

网友A:
直接写while(1);不就行了

网友B:
标准的应该是:
while(a==1)
至于a的值是否发生变化,用debug工具单步执行以下,看看每次循环的值就清楚了

网友C:
a是什么变量,全局变量?局部变量?

网友D:
是不是看门狗动作了,程序重新跑了

网友E:
这个变量是什么含义

网友F:
代码不是很完整的

网友G:
uchar a定义的有问题吧

网友H:
LCD_Display();函数呢?

网友I:
使用static试试

网友J:
这个没有碰上过。

网友K:
a = 1;单步调试了?

网友L:
这就诡异勒

网友M:
IAR变量确实有点怪

网友N:
程序执行有问题吗

网友G:
可能变量不能全局使用。

网友O:
你要死循环执行吗?

网友D:
把工程代码粘贴看看

网友P:
a的变量没有赋值

网友F:
while(a)没有问题。

网友Q:
怎么操作a的变量数值呢?

网友R:
观测一下变量的变化问题。

网友S:
使用关键字static

网友T:
怎么给a赋值的?

网友U:
变量有啥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