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解锁出现programming failed on option byte

楼主(2020-12-09):
STML8151G6用STVP解锁出现programming failed on option byte

楼主:
烧录时出现the device is protected。然后很熟练的转向解锁方法,以前在stml8151f3是可以顺利解开的......但这次却出现了这行字..........programming failed on option byte

网友A:
芯片RIP了?

网友B:
重新焊一片新的上去

网友C:
买到翻新的芯片,被加密过了吧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看是从包装条上剪下来的,密封得很好

网友D:
没道理为了几块钱,重新又清洗包装吧?费用不少的.....

网友E:
难道是拆机片?

网友F:
是不是烧坏了呢

网友G:
没有解锁成功

网友H:
什么叫做芯片rip啊

网友I:
硬件复位试试呢

网友J:
如何确认芯片是翻新的呢

网友K:
从来没有成功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