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变压器+整流器+电容=巨大的尖刺

楼主(2020-12-09):
翻译来源:《电子学艺术》增补本

大多数设计师不知道,线性未调节电源可以产生较大的微秒级、与电源同频的尖刺。。。。。

注意:第一个图是整体波形图,第二个是局部放大图,第三个图是加了RC snubber后的波形。

楼主:
HWM大师,据说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级的人物,看后勃然大怒:你这图上波形和教科书上的图不一样,违反基本常识,把这烂书扔了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4112-1-1.html

网友A:
所以, 都需要增加吸收电路来吸收尖峰

网友B:
“变压器+整流器+电容=巨大的尖刺”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3053202-1-1.html?_dsign=24fd61b1

变压器电容呢?

网友B:
注意下面的相关图示:

网友B:
能否看出一本书的好与不好,足以证明是否真的读懂其内容。

楼主:
在论坛和某些人交流,那都不是一般的费劲
相当于吃了几十斤的人参,补了一夜,早晨起来看帖一分钟,储存的能量以每秒180迈的速度,瞬间消耗完毕。

和这些同志讲技术细节,肯定是对牛弹琴。
所以只聊不识字的大妈也能干的活--------单单识别波形的形状,是同还是不同!!!

上面所给的实测波形,和教科书上画的波形,相同否???

如果不相同,那么根据大师和大师判据,和教科书上不一样,就是错的。

@不奇怪 :嘴跑专家你好!
拿教课书上的这个图反驳H,说明你根本就没看懂。

楼主:
大师来了一看上图,立马惊呼----稳压管呢???怎么是Π型滤波器啊??
两个电路不一样啊,没法比啊

复旦大学搞笑专业的教授!

网友C:
有倒充,但不至于这么大,有实验试下不就行了吗?随器件工艺的提升,参数也会提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倒充,但不至于这么大,有实验试下不就行了吗?随器件工艺的提升,参数也会提升的。 ...

人家那个图,就是measure得到的,二极管是4001,电容是3300uF,负载20欧

哈佛大学教授,不至于像H大师这样的复旦教授,如此不靠谱,造假的几率太低了

网友B:
比较一下:

反面教材

对比图形

网友B:
LZ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别人可没打你!

这能怪谁呢?!

楼主:
和这个水货教授讨论,一点意思也没有,主要是一点营养也没有,还不如下两把象棋有意思,能体会到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斗智斗勇的乐趣。

我发的两个电路,关于二极管的问题是反向恢复时间,从测量结果上可以看出来:

屁大点事,这些水货能纠缠你几个星期,甚至是7,8年(如ROC)

网友D:
谢谢分享,我感觉这种高频尖刺,可能得减小容值看看能不能衰减,二极管反向恢复的那个,一般比较粗糙的地方,影响不大,但对于一些小信号,比如-90dB的计算检测,这10mA/DIV,很有必要加滤波器,或者隔离措施去改善。刚开始学这个,望老师们多指导

网友E:
一口把大胖子呑下,不可能,但是,递进式教育的恶果也明摆着,
毕竟,肯钻研,学得活 的学生,跟 有心思,有使命感 的老师,都不会多。

网友F:
你是对的,不过波形有些夸张了
但是纠结这些细节意义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