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板子上没有留boot,只有ccid能不能离线下载

楼主(2020-12-09):
如题,只有swdio,swclk,rest,请问ccid能不能离线下载,我用的是hc32f030j8,板子生产后需要离线下载,

网友A:
不能,除非你手动顶着boot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除非你手动顶着boot脚

请问,那有boot,用swclk,swdio,rest能不能离线下载,我看ccid是用boot加电压,切换为串口下载的,不知道用sw口能不能下

网友B:
我是代理 qq:409946461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有boot,用swclk,swdio,rest能不能离线下载,我看ccid是用boot加电压,切换为串口下载的,不知 ...

目前只要是新的批次的030,SWD两个脚也支持串口下载,方式和PA9、PA10做串口下载引脚时候的使用方法一样。

网友C:
焊接个跳线吧

网友D:
可以找华大的技术支持哟代理 qq:409946461

网友E:
搞个工装,直接把程序烧好了,再焊接

网友F:
那是不行的,联系我退换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