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 软件模拟spi的程序问题

楼主(2020-12-09):
想读adc  cs5532的数值,自己写了spi的读写程序,但是一直读不出数据来

楼主:
void SPI_Write_Byte(u8 dat)   //采样在第一个边沿,数据发送在第二个边沿
{
                u8 i,temp;

                SCK_H;
                NSS_L;
                delay_us(2);
                for(i=0;i<8;i++)
                {
                                SCK_H;
                                temp=dat&0x80;

                                if(temp==0x80)
                                {
                                        MOSI_H;
                                }
                                else
                                {
                                        MOSI_L;
                                }
                                dat=dat<<1;
                                delay_us(2);
                                SCK_L;
                                delay_us(2);
                }
                                SCK_L;

}

u8 SPI_Read_Byte()
{
        u8 i,temp;
        NSS_L;
        SCK_L;
        delay_us(2);
        for(i=0;i<8;i++)
        {
                delay_us(2);
                SCK_H;
                delay_us(1);
                if(MISO==1)
                {
                        temp=temp|0x01;
                }
                else
                {
                        temp=temp&0xfe;
                }
                delay_us(2);
                SCK_L;
                temp<<=1;
        }
        SCK_L;

        return temp;

}

楼主:
cs5532配置程序用的是别人现成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自己写的,不知道是不是时序上考虑的不对

网友A:
用示波器看Cs5532的SDO口没有输出的,数据没有被读出来

网友B:
#include "CS5532.h"
#include "CS5532_SPI.h"

int main(void)
{
static u32 temp=0,sum=0,sum1=0,sum2=0;
    SPI_Initial();//主机模式,速度加倍 配置函数,省略没贴
  CS5532_Initial();
  while(1)
          {
            sum=read_adc();//连续转换模式

  }
void CS5532_Reset(void)//串口复位
        {
        u8 i=0;
                for(i=0;i<31;i++)
                        {
                         SPI_WriteByte(0xff);
                        }
                SPI_WriteByte(0xfe);

        }

  void CS5532_Config()
          {
             CS5532_CS(0);
//写配置寄存器0x00080000, FRS=1//输出字速率及相应的滤波特性乘以系数5/6
           SPI_WriteByte(0x03);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8);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写通道设置寄存器
         SPI_WriteByte(0x05);
           /*ADC64X*/
           SPI_WriteByte(0X31);
           SPI_WriteByte(0X80);
           /*ADC15hz*/
                   SPI_WriteByte(0x31);
           SPI_WriteByte(0x80);

           SPI_WriteByte(0xc0);//执行转换命令 向CS5532中写入启动A/D连续转换   (8位串口命令)
          }

/******************************
func: CS5532 初始化
input:   none
output: none
*******************************/
void CS5532_Initial()
{

   u8 i=0;
   u32 tmp=0,reg1=0,reg2=0,reg3=0,reg0=0;

  CS5532_CS(0);
  while(tmp!=0x30000000)
          {
  CS5532_Reset();
  /*//向命令寄存器中写入0x03.表明调用配置寄存器
                 // 0x22000000  写入CS5532复位命令   RS=1   激活一个复位周期,复位后自动归0
     // VRS=1   电压参考选择 1        V<=Vref<=2.5V */
SPI_WriteByte(0x03);
SPI_WriteByte(0x22);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读取配置寄存器内容    1.先通过write_CS5532_byte(0x0b)这个命令,读配置寄存器
                                                                 //2.再从配置寄存器读取内容传到MCU. */
SPI_WriteByte(0x0b);

  reg0=SPI_ReadByte();
  reg1=SPI_ReadByte();

   reg2=SPI_ReadByte();

   reg3=SPI_ReadByte();

   tmp=reg0<<24|reg1<<16|reg2<<8|reg3;
          }

  CS5532_Config();

}

void CS5532_Delay(uint length)
{
  while(length>0)
          length--;
}

u32 read_adc()
{
u8 i;
u32 temp0=0,temp1=0,temp2=0,temp3=0;
u32 reg=0;
CS5532_CS(0);
for(i=0;i<8;i++)
        {
          SPI_WriteByte(0xff);
        }

    temp0=SPI_ReadByte();
         temp1=SPI_ReadByte();
          temp2=SPI_ReadByte();
           temp3=SPI_ReadByte();

           reg=temp0<<24|temp1<<16|temp2<<8|temp3;
         //  CS5532_CS(1);

           return reg>>11;

}

u8 SPI_ReadByte(void)//

{
  return (SPI_WriteByte(0xff));
}

u8 SPI_WriteByte(u8 TxData)
{
  u8 RxData=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
  SPI_I2S_SendData(SPI1,Tx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RESET);

   Rx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eturn RxData;
}

网友C:
网上看到的。

网友D:
按手册的时序用IO搞。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下时序,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F:
ST的单片机没有SPI吗?

网友G:
读数据的时候MISO引脚貌似没有配置成输入状态,如何读出数据?

网友H:
卡卡波形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I:
这样看代码太慢 直接上示波器一看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J:
能详细描述一下现象吗

网友K:
每次失败的现象一样吗

网友L:
返回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M:
任何应答数据都没有吗

网友N:
看看波形和数据手册的相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