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FLASH有两块区域

楼主(2020-12-09):
FLASH有两块区域:一块是放程序,一块说是类EEPROM使用,那么代码选项放在那里呢?

网友A:
DATASHEET里?哪个?

网友B:
什么叫放在哪里?

楼主:
对于用户来说直接选就行了。

网友C:
物理上是在info区

网友D:
info区时哪个区?有什么作用?

网友E:
就是放代码选项的Flash 区域

网友E:
代码选项怎么设置呢?

网友F:
放代码选项的Flash区域

网友G:
FLASH有两块区域:一块是放程序(或者说放代码,也可说放程序代码,绕口令),一块是类EEPROM,放数据,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