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要控制必须要再加一片管电机控制的DSP吗?

楼主(2020-12-09):
组一个系统,用一片dm64X处理从CCD获得的视频图像,然后根据处理的结果控制电机运转,没思路,要控制必须要再加一片管电机控制的DSP吗?

网友A:
你要控制的什么电机,说详细些?

网友B:
如果你要对电机进行位置等的控制,用一个c2000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想280x系列的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D:
你使用什么电机?

网友E:
对于BLDC Motor、DC motor、Stepper等的电机驱动产品,有一些集成方案,

网友F:
这个处理器性能这么强劲, 应该有办法实现一起控制, 但还得看你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
控制电机的没必要设计的这么复杂的吧

网友G:
简单些的单片机的不可以搞定?

网友H:
这个没有这个必要的,电机控制的功能并不复杂的哈

网友G:
原MCU的就没带这个功能的?资源不够用了?

网友I:
这个使用同一个处理不可以吗?

网友J:
如果怕干扰,可以使用隔离信号。

网友K:
这是个系统问题,   你得看你的电机控制用什么算法,  现有处理器能否有时间资源去处理这个控制算法啦?
一般系统, 尽量简单为原则,  加个处理器也可能让设计变得更简单,  也是一种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