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寄存器设置读出来是4.2V

楼主(2020-12-09):
(无正文)

网友A:
由于这个器件的充电是分三个阶段的. 在前两个方式预充电、快速充电恒定电流方式, 输出电压肯定明显低于设定电压

网友B:
这个性能是由电池的特性决定的.

网友C:
是的,到了最后的恒定电压方式, 电压才基本为设定电压.

网友B:
楼主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手册.

网友D:
这应该是电路压降 (包括 BQ 内部开关的损耗) 引起的吧

网友E:
是不是基准的问题

网友F:
可能你的硬件存在误差

网友G:
如果误差固定可以消除,后者通过线性拟合实现

楼主:
测量应该存在误差了。

网友H:
你看看测量的基准对不对

网友A:
4.2V 是正常范围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