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作用大吗?

楼主(2020-12-09):
逻辑分析仪作用大吗?

网友:
还可以,如果需要分析时序,是很不错的选择工具,而且不贵。

网友A:
用在学习单片机上,用处大吗?

楼主:
现在只是学初级的8位机,网上的逻辑分析仪有几十块的和几百块的,区别只是采样频率吗?

网友B:
如果有用,几十块的用在8位机上应该行吧

网友C:
单片机的频率也就几兆十几兆

网友D:
逻辑分析仪主要是看单片机引脚的波形吧?

网友E:
调通讯有点用,通常这些软件还可以帮你把数据解读出来,方便分析

楼主:
买了一个200多的,应该学习会有点用,有时候学习时比如1602时,发的信号也看不到,有时只能靠估

网友C:
买了应该能看波形吧,方便一点。

网友F:
一般的I2C/UART之类的, 淘宝买个30几块的就够用啦...

网友G:
几十块够用了, 看看uart/I2C/SPI 就行了

网友H:
肯定有用啊,不过现在示波器都带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