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替换GD32晶振问题

楼主(2020-12-09):
我之前用的是GD的芯片,现在换雅特力的,同一块的板子,GD32没问题,把AT32F403A换上去,晶振就不起振了,换了好几个容量的电容也不行,请问他们对晶振的电路要求有什么差别吗?8M 20pf 的晶振

网友A:
确定是不起振吗?不会是虚焊、或者代码配置问题吗?AT32F403A用5~25pf的电容是没问题的。建议把GD的型号也说一下。

网友B:
引脚是不是完全兼容的啊?

网友C:
晶振要求没有区别的,8M 20pf 的晶振,那么就选20pf电容。
另外,请问在AT32上测试的是GD的程序还是AT32的程序?  AT32的程序虽兼容ST,但并代表兼容GD32的程序。

网友D:
引脚兼容吗

网友C:
引脚是兼容的,详情请对照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不起振吗?不会是虚焊、或者代码配置问题吗?AT32F403A用5~25pf的电容是没问题的。建议把GD的型号也 ...

可以用了 我以为新芯片焊上去就能振,刷了一个以前写的程序,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要求没有区别的,8M 20pf 的晶振,那么就选20pf电容。
另外,请问在AT32上测试的是GD的程序还是AT32的 ...

可以了 我写了个之前的程序进去 没问题了,学艺不精,卡了好几天

网友E:
仔细看看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出入。

网友F:
STM32主晶振随便怎么玩都能起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TM32主晶振随便怎么玩都能起振。

这里区别还是有的哈,毕竟ST并没有PLL到240MHz。

网友G:
这个芯片有没有直接替换C8T6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有没有直接替换C8T6的?

具体型号是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有没有直接替换C8T6的?

具体替换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G:
这个引脚兼容吗?

网友I:
我感觉是原理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