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句啥意思

楼主(2020-12-09):
To clear an IFR bit, you must write a one to it, not a zero.

网友A:
可能是系统工作的晶振被烫坏了

楼主:
明明如果要清除某个中断请求的话要把相应的IFR位置为0,怎么能是 置1呢?

网友B:
对,是这样的.它的内部电路设计的就是写1清0

网友C:
嗯, 就是要求要用写1 来清零

网友D:
这种方式做很多地方这样用, 通常也是说明这个位比较重要.

网友E:
写一清零   写一相当于使MCU产生一个清零动作   呵呵  这个问题需要仔细

网友D:
:lol用写1来清零

网友B:
为了清除 IFR位。写1.而不是0.就是写1清除这一位 的意思。

网友F:
这是内部硬件电路的特性, 只能服从
其实这样有好处的,对于有多个位的寄存器,写一清除方式可以清除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位而不影响其他不想受到影响的位。
比读修改写的方式好多了, 所以在很多状态寄存器的操作中广泛使用

网友G:
写1清除这个位的。。。楼上几位都说了的哈

网友H:
对该寄存器写1清0

网友I:
这个位需要用写 1 来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