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是什么寄存器的哪个位?

楼主(2020-12-09):
mov A,@R1
MOV C,P
MOV TB8,C
请问C是什么寄存器的那个位??

网友A:
C就是CY,进位标志。

网友B:
C是状态寄存器里面的状态位,状态寄存器是CPU寄存器

网友C:
状态寄存器吗?
移位出来的bit位。

网友D:
c应该是个存储数据的累加器之类的寄存器,可以去你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寻找。

网友E:
运算时的借位标志  运算是否产生进位或借位

网友F:
进位标志吧 这个是什么单片机呢   ?

网友B:
寄存器的寄存器有很多问题。

网友G:
加法有进位C=1,减法有借位C=1

网友H:
用来反映运算是否产生进位或借位

网友I:
如果运算结果的最高位产生了一个进位或借位,那么,其值为1,否则其值为0。

网友J:
进位标志为表示运算时最高位(最左的位)是否有进位或借位

网友C:
状态位呢。
好像是移位之后的状态寄存器呢。

网友K:
是不是进位标志啊

网友B:
看不太懂汇编语言

网友L:
是进位标志位吗

网友K:
在头文件中能找到定义吗

网友M:
进位标志位啊

网友N:
我也跟着了解一下吧 没有用过汇编

网友O:
实在抱歉看不懂汇编语言

网友P:
这应该是进位标志

网友Q:
状态寄存器中的哪一位呢?

网友R:
楼主的汇编语言不过关啊

网友S:
这个标志位可以手动写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