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会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进入某种工作模式或者复位

楼主(2020-12-09):
单片机会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进入某种工作模式或者复位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

楼主:
PIC16F25K80  使用的是工业级  -40到85度      在温度降低后正常工作  或者重新复位工作呢

网友B:
超指标工作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保证的,

网友A:
发热量很大要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源情况

网友C:
温度过高,超过结温,要么损坏要么就是可能不断发生上电复位

网友D:
单片机正常情况下是不发热的....
你可以拿个空板, 只焊接MCU, 做个最小系统, 然后跑你的程序看看是否还发热

网友E:
确定是外部电路引起的还是软件原因引起的

网友F:
最好不要挑战 做个产品不容易 出问题了你要负责擦屁股

网友G:
CAN通讯的话要考虑晶振的温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