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每次CCS重新load程序后,PCI就不能再进行操作了

楼主(2020-12-09):
配置了PCI,和上位机可以对PCI地址进行访问,我们现在处于调试阶段,但是每次CCS重新load程序后,PCI就不能再进行操作了

楼主:
上位机那边访问得到的全为高电平,只有重启机箱才可以

网友A:
重新加载后肯定就不能操作了

网友B:
需要end point先启动   上位机后启动

网友C:
通信重新配置了吗?

网友D:
PCI总线可能占用了

网友E:
PCI的配置问题,看看代码。

网友F:
相关的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呢

网友G:
PCI总线有没有占用呢??

网友H:
重新启动,应该是释放了总线了。

网友B:
释放总线之后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I:
目前 基本都用串行总线了    比如PCIE   等

网友J:
没搞过这种。

楼主:
这是哪个型号的啊

网友K:
没有配置过pci的

网友L:
应该是已经释放总线了

网友M:
重新加载后 上位机这边也需要进行更新吧

网友N:
因为没有释放 所以还在占用中吧

网友O:
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P: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