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救:MPLAB X IDE新建工程失败

楼主(2020-12-10):
各位前辈,请教下,我MPLAB X IDE 新建工程最后一步文件那里,如图,一直提示“项目文件夹已存在,并且不为空,文件makefile已存在”,我去把文件全部删除后finish还是这提示,也重装过了,系统是WIN10,软件版本是V5.40,官网下载的,望各位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换个文件夹目录看看???

网友B:
项目路径换个文件夹,譬如把test1改成test2 什么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路径换个文件夹,譬如把test1改成test2 什么的试下。。

试过了,也是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文件夹目录看看???

试过,换个文件夹,换个目录都试过,还是这个现象

网友C:
把工程名字改了,要么就是此文件夹没有访问修改权限了。

楼主:
各位,解决了,我装了V5.45的,没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