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的总误差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20-12-10):
各位专家老师,如果电路中各元件误差不同,那整个电路的总误差应该怎么计算呢?

比如上图,电路由R1(+/- 10%)、R2(+/- 5%)、R3(+/- 1%)、C1(+/- 10%)、C2(+/- 5%)、C3(+/- 1%)这6个元件并联组成,那整个电路RC值的总误差应该怎么计算?

先谢谢了~

网友A:
元件值的实际情况用概率分布来表达。
在设计中,通常假定元件值服从正态分布。
根据经验法则,假定规格限是 3 倍的标准差。
例如一个 1K±10% 的电阻,其规格限为 (900, 1100),
期望值为 1000,标准差为 1K * 10% / 3 = 33.33 。

另一个问题比较重要,就是样本是否来自同一个总体。
根据 LZ 的描述,各元件值应该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
设 u = f(x, y, z)
则 u 的方差 Su2 = (du/dx*Sx)2+(du/dy*Sy)2+(du/dz*Sz)2
其中:
Su - u 的标准差
Sx - x 的标准差
Sy - y 的标准差
Sz - z 的标准差

若样本来自同一个总体,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