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20 的GPIO控制

楼主(2020-12-10):
請問,可以用Byte為單位控制GPIO嗎?
要如何使用呢?
(BSP內都用bit)

或者,有詳細GPIO控制文件可以下載嗎?
或者,哪裡可以查到GPIO的直接地址?

例如,想要在Port D0~D7 輸出0x38
要如何作呢?

网友A(2021-01-25):
已經自己找到答案了:
#define LCD_CMD_O         (*((volatile uint32_t *) (PD_BASE + 0x08)))
#define LCD_CMD_I         (*((volatile uint32_t *) (PD_BASE + 0x10)))
volatile uint32_t LCD_CMD;
...
      LCD_CMD        =        LCD_CMD_I & 0x0FFFFFF00;
      LCD_CMD_O = LCD_CMD | 0x38;   // 5*8 dot ,2 line and 8 bit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