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安装注意问题及提高寿命方法

楼主(2020-12-10):
调节阀安装注意问题及提高寿命方法
  调节阀安装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控制阀安装前,必须仔细清理阀门存放过程中积聚的灰尘,安装过程中应保持灰尘清洁。因为灰尘和杂质会损坏阀座和内部构件。为了保护和清洁,可在当天不焊接的开口法兰端部安装盖板。
  2.调节阀安装时,阀体上的箭头应与介质流向一致。
  3.控制阀是一种精密元件,如果受到管道变形的应力作用,会破坏其正常工作。因此,法兰与管道的安装应垂直、准确,避免管道变形。此外,应适当支撑管道,以防止其在阀门重量下弯曲。
  4.调节阀在与管道焊接时必须特别小心。若调节阀与管道焊接时注意不够,未能消除应力,则会产生变形。焊接时,必须严格避免焊渣飞溅入阀门内,焊渣的存在有损阀门的性能,如果飞溅直接溅在阀芯上,轻则直接影响调节阀的动作,重则损坏阀芯和阀座。
  5.管道在试压和吹除时,调节阀应拆下,用相应的直管段相连以防止焊渣、铁削等杂物卡在阀芯与阀座之间。拆下的调节阀开口法兰端部应用塑料布包扎牢固。

  调节阀提高寿命的方法
  1.采用大开度延长使用寿命的方法,使调节阀在开始时尽量在大开度下工作,如90%。这样,阀芯头部就发生了气蚀、冲蚀等损坏。随着阀芯的损坏和流量的增加,相应的阀门会关闭得更多一些,从而使整个阀芯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大开度的工作节流间隙大,冲蚀作用减弱,在中、小开度运行时,可使阀门的使用寿命提高1~5倍以上。如果化工厂采用这种方法,阀门的使用寿命可提高2倍。
  2.减小S增大工作开度提高寿命法
  阀后设孔板节流消耗压降;关闭管路上串联的手动阀,至调节阀获得较理想的工作开度为止。对一开始阀选大处于小开度工作时,采用此法十分简单、方便、有效。
  3.缩小口径增大工作开度提高寿命法通过把调节阀的口径减小来增大工作开度,具体办法有:
  ①换一台小一档口径的阀,如DN32换成DN25;
  ②阀体不变更,更换小阀座直径的阀芯阀座。如某化工厂大修时将节流件dgl0更换为dg8,寿命提高了1倍。
  4.将损坏位置转移到辅助位置,以保护阀芯和阀座的密封面和节流面。
  5.增长节流通道提高寿命法增长节流通道简单的就是加厚阀座,使阀座孔增长,形成更长的节流通道。
  6.改变流向、提高使用寿命的方法是:流开式向开启方向流动,气蚀、冲蚀主要作用于密封面,使阀芯根部和阀芯座密封面迅速损坏;流闭式流向关闭方向流动节流后的气穴和冲蚀作用在阀座上,保护了密封面和阀芯根部,延长了使用寿命。
  7.改用特殊材料提高寿命法为抗汽蚀(破坏形状如蜂窝状小点)和冲刷(流线型的小沟),可改用耐汽蚀和冲刷的特殊材料来制造节流件。
  8.改变调节阀结构以提高使用寿命的方法是改变阀门结构或选用使用寿命较长的阀门,以达到提高使用寿命的目的,如采用多级阀、防汽蚀阀、防腐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