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调试问题

楼主(2020-12-10):
In Hard Fault Handler

r0  = 0x20000808

r1  = 0x4f8011f3

r2  = 0x201

r3  = 0xef200000

r12 = 0x73

lr  = 0x1369

pc  = 0x5372

psr = 0x1000000

当用的Keil下调试程序的时候出现上面的错误,怎么才能定位引起这个错误具体函数,和行号呢

网友A:
发生硬件错误啊,会跳转到一个处理函数。

网友B:
访问未定义的区域都有可能啊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http://www.nuvoton.com.cn/support/technical-support/faq/d5c135b3-04f1-11ea-b113-05daf7eedf03/
通过SP查发生Hard fault位置

网友E:
pc  = 0x5372即是你发生错误的代码位置,直接开disassembly windows看发生代码的位置即可

网友F:
这是哪里给出来的错误啊

网友G:
这个是各个寄存器里边的内容吗

网友H:
可以在怀疑的地方加入处理代码

网友I:
但从这些数据看不到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J:
可能是寄存器的溢出

网友K(2021-01-25):
我遇到相同問題 造著去address找資料卻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