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怎么把core clock设置为144M

楼主(2020-12-10):
M4怎么把core clock设置为144M?

最高又能设置多少M?

一般又会出现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需要用PLL

网友A:
有个时钟配置工具,你可以在里面设置一下,会生产配置代码出来

网友B:
外部晶振用的多大的啊

网友C:
直接倍频就可以啊

网友D:
楼主可以用锁相环

网友E:
大概需要多少倍的 啊

网友F:
可以使用pll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