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防真器调试时老是断开

楼主(2020-12-10):
开发环境:

Toolchain:        MDK-ARM Professional  Version: 5.24.1
Toolchain Path:    D:\Keil_v5\ARM\ARMCC\Bin
C Compiler:         Armcc.exe        V5.06 update 5 (build 528)
Assembler:          Armasm.exe        V5.06 update 5 (build 528)
Linker/Locator:     ArmLink.exe        V5.06 update 5 (build 528)
Library Manager:    ArmAr.exe        V5.06 update 5 (build 528)
Hex Converter:      FromElf.exe        V5.06 update 5 (build 528)
CPU DLL:               SARMCM3.DLL          V5.24.1
Dialog DLL:         DARMCM1.DLL          V1.18.0.0
Target DLL:             Nu_Link.dll          V2.02
Dialog DLL:         TARMCM1.DLL          V1.13.0.0

芯片:M451

操作系统:FreeRTOS 7.4.0

在Keil中,打开防真器调试,运行程序。老是自动断开。
接触不良的情况可以排除,已经换了好几个诊真器,接口连接也很牢固。

网友A:
是网线有问题?

网友A:
说错了,数据线右问题吗

网友B:
看是不是代码里有CPU OR CHIP RESET
或WDT RESET发生,造成ICE断开

网友C:
有可能是供电不稳

网友D:
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高吗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F:
地线可靠的接在一起了吗

网友G:
升级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