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塘有没有支持80路IO中断的单片机

楼主(2020-12-10):
请问新塘有没有支持80路IO中断的单片机,项目需要监测80个IO口中断,由于响应速度要求。要求任意一个IO的中断都可以被感知道。用于瞬间定位的。谢谢!

网友A:
应该有,你看看最大管脚是多少的。

网友A:
其实还有个方法,通过多个单片机实现,比如2个,一个作为主的,通过通信接口传输中断信息给另外一个。

网友B:
用CPLD或FPGA吧

网友C:
可以fpga或者cpld,中断后通知主机。

网友D:
用大PIO+小MCU方式实现。NXP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E:
mcu +门电路,速度,成本都有了

网友F:
期望的响应时间是多少,如果不是非常快是不需要中断处理的,现在的mcu利用定时器中断扫描io可以相应10us的信号,已经比传统的8位机的中断还快了,现实中的大量物理信号有ms级的相应都可以认为是实时响应了

网友G:
单片机,还要80路IO中断

网友H:
80路输入与一下合并给中断,中断进去后再读一下所有io,也是很快的,应该随便就能达到10us级别,设计得好得话能进1us。

网友I:
至少也要144以上的了

网友J:
瞬间定位的延时想要多少

网友K:
我觉得肯定有 去选型手册上找找

网友L:
相应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M:
有的  楼主还有别的 要求吗

网友N(2021-02-07):
100pin的新唐都支持的吧. 只不过是同一个中断进去 ,然后查询是那个引脚引起的

网友O: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