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53串口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0-12-10):
想用串口一次性接收30个字节的数据,试了下FIFO,但最大只能接收16个字节,然后又试了下接收超过16字节的数据时用连续中断方式接收,是可以的接收几十字节的数据,但中断了几十次,想问下论坛的高手们能否在一次中断的情况下接收大于16BYTE的数据。感谢了。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可以修改吧

网友B:
可以手动设置fifo的大小

网友C:
可以转存一下啊  也不费事

网友D:
自己定义一个接受数组可以吗

网友E:
不会只有那么小的

网友F:
我觉得肯定是楼主设置有问题

网友G(2021-01-22):
简单嘛 ,16字节中断 + 加超时中断就搞定了